can接收初始化为什么放在接收中断中?

楼主(2011-11-25):
can接收初始化为什么放在接收中断中?
中断不是要少放东西?

固件库中: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网友A:
应该与协议相关。

再说,LZ列出的这些内容也不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下面还有呢,没有全部写出来,写出的是初始化部分,是不是每次接收都要清零寄存器,来接收数据,可usart接收中断中也没有清零啊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吗,你的问题与协议有关,你要去研究一下协议才能知道。

网友B:
好像不放中断里也行吧

网友C:
晕,不放中断也可以?不行吧。。这些读取寄存器数据,是在读取的同时,清楚了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读数据,同时清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CAN通讯协议?很复杂啊

网友E(2013-08-13):
感觉程序是从ST的例程中抄过来的,个人认为不是必须的。

网友F:
楼主都说了,这是固件。固件中这么做方便了有需要在中断后进行操作的需求。
你实际根据需要进行删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