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晶振起振频率不对且不稳定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好!最近我做了块2812的板子,发现晶振频率不对,现将我的问题描述如下:
晶振我选择的是市面上买的26.601712M的无源晶振,电容是24pF的无极性电容。给2812上电后,发现2812的X2引脚频率只有8.3M,而且还一直在变,变化幅度在1M左右,X1引脚频率较大,超过了27M.我把电容去掉后,发现X2管脚频率为26M,但还是不稳定,变化幅度较小,而X1引脚频率达到了100多兆,也一直在变化,请问给为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相关下载

网友A:
楼主,PCB布板的时候,是否有注意布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