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中断向量问题

楼主(2011-11-25):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TLI_Interrupt},       /* irq0  */     为什么这里老是报错,这样写不行吗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请高手指教,怎么个写法,我怎么写TLI怎么写都会报错了 郁闷不解中,

网友A:
问报错的原因时,一定要说报的是什么错!!

楼主:
错误

错误
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A:
错误信息显示的不是很清楚吗?

符号 ...... 没有定义

楼主: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far @interrupt void TLI_Interrupt(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IRQHandler(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TLI_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TIM3_UPD_OVF_IRQHandler},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我是这么写的 TIME3和TIME4就不会报错,就是TLI会 ,我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啊 ,版主可以给我写个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A:
ST的库里面有大量例程,不必我再给你写例子了吧?

楼主:
版主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  怎么写都要报错,你能不能在我上传的程序帮我修改下我错误的地方啊,非常感谢,求救啊!

网友A:
你的void TLI_Interrupt(void); 在哪里?

楼主:
我也刚刚才发现 真是太粗心了 谢谢版主了,

网友B:
太太粗心了~~~  :lol

网友C:
这错误不应该啊:lol

网友D(2015-04-25):
引用 楼主: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谢谢

网友:
怎么写都会报错了 郁闷不解中

网友:
符号 ...... 没有定义

网友E(2015-09-10):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不就是没有申明吗? 你在包含头文件的语句加面加一行 :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TLI_Interrupt(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