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这个非常简单的电桥加仪放的电路,错在哪里

楼主(2011-11-25):
此时电桥平衡,万用表示数应该为零,我用三运放分立结构搭的时候没有问题,是不是AD8221接法有问题啊,还有AD8221的输出是怎么回事。很急,我很菜,希望详细讲讲。非常感谢

网友A:
万用表示数不为零,不是错误,仿真软件计算时总有一定误差。
运放输出不为零,也不是错误,运放有失调,且现在输入并不为零。
运放共模输入不定,这倒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B:
电池的地和放大器的地一定要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