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25):
请问在一个Keil工程中添加了诸多驱动,对于那些没有用到的驱动程序,最终生成bin文件时,会否会编译到bin文件之中,也就是是否会占bin文件的大小?

楼主:
我认为是不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会的。你有的是是将其它文件生成bin文件的连接

楼主:
恩,我想也是,bin文件应该只会包含程序循环的相关部分。

网友B:
连接器会将不用的代码清除出二进制代码, 除非在程序中显式指定那段未用代码"有使用".
关于这个, 详见编译器手册吧.
如果答案满意, 楼主可以结帖了

网友C:
LZ怎么搞驱动还用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