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手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手PIC  C语言编写和编辑仿真都是用的什么软件
不好意思,怪我没问清楚,就是怎么把PIC16F877A  的.bin文件转成C文件,用什么方法或工具

网友A:
PIC有自己的IDE,中高档的单片机有自己的C编译器。没做过仿真,直接在板子上跑

网友B:
IDE:MPLAB
编译器:PICC16、C18等
debug软件:MPLAB
debug工具:PICKIT3/ICD3/REALIC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