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75移相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请教一下,UC3875的移相角越小,输出电压是越大吗?当移相角为0时,超前桥臂上管与滞后桥臂下管的驱动波形完全同相,占空比是不是最大哈?这个地方很不理解

网友A:
关于这个  你可以测试桥臂的输出

至于输出电压是不是占空比越大越高。取决于电源是恒压还是横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