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MCU点亮2.8" TFT显示屏!

楼主(2011-11-25):
这个2.8"TFT显示屏支持2种界面的接口: 18Bit RGB接口和4线SPI接口。
采用SPI接口的时候,仅仅最少需要4个I/O即可!任何MCU都可以点亮它!

以下是测试程序:

//============================================ 程序功能: 点亮 2.8" TFT 显示屏

//----- TFT 控制器: HX8347-G (最新IC版本)
//----- 硬件连接方式:4根数据线+电源线(+3.3V,GND)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34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intrins.h>  //--- _nop_() Used

//===============================

sbit nRES  = P3^0;  //--- 复位信号
sbit nCS   = P3^1;  //--- 片选信号
sbit SCK   = P3^2;  //--- 时钟信号
sbit SDO   = P3^3;  //--- 输出信号
sbit SDI   = P3^4;  //--- 输入信号(可不用)

#define START_BYTE 0x70
#define SET_INDEX   0x00
#define READ_STATUS 0x01
#define WRITE_REG   0x02
#define READ_REG    0x03

/*******************************************************************************/

#define CLR_SPI_CLK do { SCK = 0; ndelay();}while(0)
#define SET_SPI_CLK do { SCK = 1; ndelay();}while(0)

#define CLR_SPI_MOSI do { SDO = 0; ndelay();}while(0)
#define SET_SPI_MOSI do { SDO = 1; ndelay();}while(0)

/*******************************************************************************/
#define SPI_Enable  do { SCK = 1; ndelay(); nCS = 0; ndelay();}while(0);
#define SPI_Disable  do { SCK = 1; ndelay(); nCS = 1; ndelay();}while(0);

/************************************* 延时子程序 *********************/
void ndelay(void);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msec);

/************************************* TFT驱动子程序 *******************/
void SPISend(unsigned char spi_bValue);
void SPISend16(unsigned int spi_bValue);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mNULL,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mNULL,unsigned char dat);

void Show_RGB(void);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

   Init_LCD(); //--- 初始化LCD

   Show_RGB(); //---显示RGB三色带

   while(1);

}

void Show_RGB(void)
{
    unsigned int k;

WriteCOM(0x00,0x22); //Start GRAM write

SPI_Enable

SPISend(START_BYTE | WRITE_REG);

//============================= Red
for(k=0;k<19200;k++)
{
   SPISend16(0xF800);
}

//============================= Green
for(k=0;k<19200;k++)
{
   SPISend16(0x001F);
}

//============================= Blue
for(k=0;k<19200;k++)
{
   SPISend16(0x0FE0);
}

//============================= White
for(k=0;k<19200;k++)
{
   SPISend16(0xFFFF);
}

SPI_Disable

}

//----------------------- 初始化2.8" TFT 显示屏
void Init_LCD(void)
{
   nRES = 0;
   mdelay(250); //--- Delay 250ms

   nRES = 1;
   mdelay(250); //--- Delay 250ms

//=============================

//Driving ability Setting
WriteCOM(0x00,0xEA);WriteDAT(0x00,0x00); //PTBA[15:8]
WriteCOM(0x00,0xEB);WriteDAT(0x00,0x20); //PTBA[7:0]
WriteCOM(0x00,0xEC);WriteDAT(0x00,0x3C); //STBA[15:8]
WriteCOM(0x00,0xED);WriteDAT(0x00,0xC4); //STBA[7:0]
WriteCOM(0x00,0xE8);WriteDAT(0x00,0x48); //OPON[7:0]
WriteCOM(0x00,0xE9);WriteDAT(0x00,0x38); //OPON1[7:0]
WriteCOM(0x00,0xF1);WriteDAT(0x00,0x01); //OTPS1B
WriteCOM(0x00,0xF2);WriteDAT(0x00,0x08); //GEN

//Gamma 2.2 Setting

WriteCOM(0x00,0x40);WriteDAT(0x00,0x01); //
WriteCOM(0x00,0x41);WriteDAT(0x00,0x07); //
WriteCOM(0x00,0x42);WriteDAT(0x00,0x09); //
WriteCOM(0x00,0x43);WriteDAT(0x00,0x19); //
WriteCOM(0x00,0x44);WriteDAT(0x00,0x14); //
WriteCOM(0x00,0x45);WriteDAT(0x00,0x0B); //
WriteCOM(0x00,0x46);WriteDAT(0x00,0x18); //
WriteCOM(0x00,0x47);WriteDAT(0x00,0x61); //
WriteCOM(0x00,0x48);WriteDAT(0x00,0x00); //
WriteCOM(0x00,0x49);WriteDAT(0x00,0x10); //
WriteCOM(0x00,0x4A);WriteDAT(0x00,0x15); //
WriteCOM(0x00,0x4B);WriteDAT(0x00,0x15); //
WriteCOM(0x00,0x4C);WriteDAT(0x00,0x10); //

WriteCOM(0x00,0x50);WriteDAT(0x00,0x19); //
WriteCOM(0x00,0x51);WriteDAT(0x00,0x24); //
WriteCOM(0x00,0x52);WriteDAT(0x00,0x21); //
WriteCOM(0x00,0x53);WriteDAT(0x00,0x29); //
WriteCOM(0x00,0x54);WriteDAT(0x00,0x38); //
WriteCOM(0x00,0x55);WriteDAT(0x00,0x3E); //
WriteCOM(0x00,0x56);WriteDAT(0x00,0x10); //
WriteCOM(0x00,0x57);WriteDAT(0x00,0x5A); //
WriteCOM(0x00,0x58);WriteDAT(0x00,0x09); //
WriteCOM(0x00,0x59);WriteDAT(0x00,0x04); //
WriteCOM(0x00,0x5A);WriteDAT(0x00,0x02); //
WriteCOM(0x00,0x5B);WriteDAT(0x00,0x04); //
WriteCOM(0x00,0x5C);WriteDAT(0x00,0x1D); //
WriteCOM(0x00,0x5D);WriteDAT(0x00,0xCC); //
WriteCOM(0x00,0x1B);WriteDAT(0x00,0x16); //VRH=4.65V
WriteCOM(0x00,0x1A);WriteDAT(0x00,0x01); //BT (VGH~15V);WriteDAT(0x00,VGL~-10V);WriteDAT(0x00,DDVDH~5V)
WriteCOM(0x00,0x23);WriteDAT(0x00,0x70); //VMH(VCOM High voltage ~4.2V)
WriteCOM(0x00,0x24);WriteDAT(0x00,0x93); //VML(VCOM Low voltage -1.2V)

//****VCOM offset**///
WriteCOM(0x00,0x23);WriteDAT(0x00,0x59); //for Flicker adjust //can reload from OTP

//Power on Setting
WriteCOM(0x00,0x18);WriteDAT(0x00,0x3A); //I/P_RADJ);WriteDAT(0x00,N/P_RADJ);WriteDAT(0x00, Normal mode 90Hz
WriteCOM(0x00,0x19);WriteDAT(0x00,0x01); //OSC_EN='1');WriteDAT(0x00, start Osc
WriteCOM(0x00,0x01);WriteDAT(0x00,0x00); //DP_STB='0');WriteDAT(0x00, out deep sleep
WriteCOM(0x00,0x1F);WriteDAT(0x00,0x8A);// GAS=1);WriteDAT(0x00, VOMG=00);WriteDAT(0x00, PON=0);WriteDAT(0x00, DK=1);WriteDAT(0x00, XDK=0);WriteDAT(0x00, DVDH_TRI=1);WriteDAT(0x00, STB=0
mdelay(100);
WriteCOM(0x00,0x1F);WriteDAT(0x00,0x82);// GAS=1);WriteDAT(0x00, VOMG=00);WriteDAT(0x00, PON=0);WriteDAT(0x00, DK=0);WriteDAT(0x00, XDK=0);WriteDAT(0x00, DVDH_TRI=1);WriteDAT(0x00, STB=0
mdelay(100);
WriteCOM(0x00,0x1F);WriteDAT(0x00,0x92);// GAS=1);WriteDAT(0x00, VOMG=00);WriteDAT(0x00, PON=1);WriteDAT(0x00, DK=0);WriteDAT(0x00, XDK=0);WriteDAT(0x00, DVDH_TRI=1);WriteDAT(0x00, STB=0
mdelay(100);
WriteCOM(0x00,0x1F);WriteDAT(0x00,0xD2);// GAS=1);WriteDAT(0x00, VOMG=10);WriteDAT(0x00, PON=1);WriteDAT(0x00, DK=0);WriteDAT(0x00, XDK=0);WriteDAT(0x00, DDVDH_TRI=1);WriteDAT(0x00, STB=0
mdelay(100);

//262k/65k color selection
WriteCOM(0x00,0x17);WriteDAT(0x00,0x05); //default 0x06 262k color // 0x05 65k color

//SET PANEL
WriteCOM(0x00,0x36);WriteDAT(0x00,0x09); //SS_P);WriteDAT(0x00, GS_P);WriteDAT(0x00,REV_P);WriteDAT(0x00,BGR_P

//Display ON Setting
WriteCOM(0x00,0x28);WriteDAT(0x00,0x38); //GON=1);WriteDAT(0x00, DTE=1);WriteDAT(0x00, D=1000

mdelay(100);
WriteCOM(0x00,0x28);WriteDAT(0x00,0x3F); //GON=1);WriteDAT(0x00, DTE=1);WriteDAT(0x00, D=1100

//Set GRAM Area
WriteCOM(0x00,0x02);WriteDAT(0x00,0x00);
WriteCOM(0x00,0x03);WriteDAT(0x00,0x00); //Column Start
WriteCOM(0x00,0x04);WriteDAT(0x00,0x00);
WriteCOM(0x00,0x05);WriteDAT(0x00,0xEF); //Column End
WriteCOM(0x00,0x06);WriteDAT(0x00,0x00);
WriteCOM(0x00,0x07);WriteDAT(0x00,0x00); //Row Start
WriteCOM(0x00,0x08);WriteDAT(0x00,0x01);
WriteCOM(0x00,0x09);WriteDAT(0x00,0x3F); //Row End

WriteCOM(0x00,0x31);WriteDAT(0x00,0x01); // System Interface(SPI)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mNULL,unsigned char cmd)
{
    mNULL++;

SPI_Enable

SPISend(START_BYTE | SET_INDEX); // for register index
SPISend(cmd);

SPI_Disable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mNULL,unsigned char dat)
{
    mNULL++;

SPI_Enable

SPISend(START_BYTE | WRITE_REG);
SPISend(dat);

SPI_Disable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msec)
{
    while(msec--)
{
       ndelay();
}
}

/*******************************************************************************/
void SPISend(unsigned char spi_bValu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CLR_SPI_CLK;

   if (spi_bValue & 0x80)
{
      SET_SPI_MOSI;
}
else
{
       CLR_SPI_MOSI;
}

SET_SPI_CLK;

spi_bValue  <<= 1;
}
}

void SPISend16(unsigned int spi_bValue)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16; i++)
{
CLR_SPI_CLK;

   if (spi_bValue & 0x8000)
{
      SET_SPI_MOSI;
}
else
{
       CLR_SPI_MOSI;
}

SET_SPI_CLK;

spi_bValue  <<= 1;
}
}

网友A:
这个不错,感兴趣,MCU的SPI速度能达到流畅显示吗?一幅图片要多久才能显示完整,配合一个能读卡的MCU解码JPEG图片再显示的可行性如何?

楼主:
该TFT的SPI输入时钟最高允许速度为50MHz, 50x10^6/320x240x2x8 大概为40帧/s.

"配合一个能读卡的MCU解码JPEG图片再显示的可行性如何?"
---- 当然没问题,不一定要解码,直接把待显示的数据放在SD卡或SPI Flash(8脚)也可以。

网友B(2013-03-11):
那个8脚的MCU,SPI能到50MHz?

网友C:
那个8脚的MCU,SPI能到50MHz? ,采用的普通IO模拟的,应在在20MHz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