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图片

楼主(2011-11-25):
//显示一副240x320分辨率的图片
void DispPic240_320(const unsigned char *str)
{
    int i;

LCD_SetCursor(0x00,0x0000);//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 (i = 0; i < 240 * 320; i++)
    {
        LCD_WR_DATA(*(unsigned short *)(&str[ 2 * i]));
    }
}
为什么这样不行啊?
有人用STM32显示过图片,能不能请教下啊

网友A:
在验证LZ 的数据都正确屏幕设置和操作函数正确的条件下, 估计应该还有一个函数要调用.
SetWindows();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594-1-1.html
下载4楼的代码 看一下 或者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