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 BT1120和656的区别(版主看看)

楼主(2011-11-25):
现在正在搞SDI,用的是Gennum的GV7600和GV7601,但是它们输入和输出的并行数据都是BT1120格式的,对于其他的转换芯片,如HDMI,VGA等转并行数据好像都是BT656,虽然位数都可以是20位,但是不知道行不行,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BT1120是内同步16位总线,BT656是内同步8位总线。无论同步头,频率差异很大。
而VGA这种是外同步,需要行同步线,场同步线,和BT系列完全不同。
非要转换的话需要FPGA。

网友B(2012-04-18):
你好,我也正在做SDI的!!

网友C(2012-06-23):
和器件厂商确认下,BT656 和BT1120 都属于内嵌同步的方式,同步格式相同。
BT1120 y c使用两组并行传输  BT656 Y C 时分复用。
一般器件手册写的不是很明确,其实可以互联。

网友D(2012-10-10):
你好 我是轩成电子的小葛  我看到你们有用到GV7600 GV7601 我们有做这个牌子的内存芯片  我的联系方式 手机13682497170
                           0755-83019890
                   www.xuanchengdz.com
              希望您有用到的话,可以联系我,非常感谢!
             QQ 1797936920

网友E(2012-11-27):
输出不是861-B的吗,干嘛要弄成1120。
1# putron09

网友E:
只要时序一致,可以互联。

网友F(2013-01-15):
楼主如果想要把BT1120转为VGA或者HDMI,可以考虑使用CV1860这个IC,CV1860支持BT656和BT1120入,可单芯片实现VGA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