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效应管?

楼主(2011-11-25):
IRF3205是N沟的,默认D极和S极不导通,当G极电压高于D极的时候,D极和S极导通,并且导通电阻为8毫欧,但是,但是,这里的触发条件是G极电压高于D极,P沟的开关条件也是G极电压高于D极。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效应管,就是G极电压低于D极的时候触发开关效应。。。

楼主:
因为场管和继电器不一样,继电器的控制和输出是完全隔离的。但是场馆的控制需要利用到输出的一只脚,所以,这一只脚和控制极之间的电压必须满足一些间距(也就是单片机输出0和5V或者3.3V的时候必须体现足够的电压差),而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满足。所以出现1楼的提问。。。。

楼主:
发错版了,竟然发在2轮车板

网友A:
首先更正一下, G极电压高于S极的时候,D极和S极导通

其次: P沟的开关条件是: G极电压低于S极时导通

楼主:
回复4楼:
恩,我错了,结贴给分,谢谢。我原以为P沟是默认导通,然后G极电压高于S极的时候关闭。原来N和P沟的区别主要在于电压方向,要不然场管就缺了半壁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