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1-25):
谁知道怎么把多条曲线写到外部扩展的EEPROM中,然后当AD把实际采集的曲线送入单片机后,单片机能把存取的曲线读取出来并和实际采集的曲线相比较,找出于存取的最接近的那条曲线。这个过程不知道用程序怎么实现。谁帮解决一下。

网友A:
你要把问题细化.
我的理解你应该是想办一段时间内某个外部数据的变化保存到EEPROM中,然后和预存的比较。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曲线可以看到一个n个点的数组。也就成了两个数组的比较

网友B:
关键是如何比较哪条曲线最接近。可能需要点统计学的知识。

网友C:
用均方差就行了。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D:
曲线拟合最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其核心就方差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