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问题

楼主(2011-11-25):
新买了个Stlink,但不能下载,出现如下的提示,而硬件上的各电压及SWIM的四根引线都接上了,而系统是最小系统,基本没有其它的外设。stlink 是微雪的。不知哪位大虾遇到过:
Programming...
DATA MEMORY:
> Blank Check not feasible
> Programming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网友A:
新买了个Stlink,但不能下载,出现如下的提示,而硬件上的各电压及SWIM的四根引线都接上了,而系统是最小系统,基本没有其它的外设。stlink 是微雪的。不知哪位大虾遇到过:
Programming...
DATA MEMORY:
> Blank Che ...
引用 楼主:

“stlink 是微雪的”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14-03-14):
刚遇到,同求解

网友C:
1、供电谁供?
2、是否所有VCC和GND接了,无论数字和模拟的?
3、VCP是否有电压,正常应该是1.8V;
4、SWIM的线是否太长?

网友D(2014-08-13):
不知道上面的兄弟,问他有没有解决?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能给大家说下不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我的已解决,线太长

网友F(2015-09-14):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我的已解决,线太长

怎么解决的,我是STM8S105系列的新手,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tlink 是微雪的”  这是什么意思?

大虾,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一个新手很头疼的,求指教啊

网友G(2017-12-15):
SWIM是否复用?还是被强拉了?

网友H:
你不如买个官方的开发板呢,上面带ST-LINK。

网友I:
买个necleo开发板吧,ST自己的,可以掰开下来个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