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TC35I模块收发短信(AT指令)实例[特约分享]

楼主(2011-11-25):
下面格式有点乱,但确实已验证过的例子。感谢~~~

  • include <msp430x44x.h>
  • #include "xs.h"
  • #include "GSM.h"
  • void main(void)
  • {
  •    WDTCTL = WDTPW+WDTHOLD;
  •    FLL_CTL0 |= XCAP14PF;                 // 设定负载电容值
  •    SCFQCTL |= SCFQ_4M;                   // 设定主时钟为4MHz
  •    init_LCD();      //初始化点阵LCD
  •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    init_tc35_data();
  •    AT_RST(); AT_RST();AT_RST();
  •    ATE0();
  •    _EINT();
  • while(1)
  • {
  • //GSM_RX();
  • SEND_MESSAGE();
  • _NOP();
  • }
  • }
  • GSM子程序:
  • #define RST      0X01
  • #define CMGF     0X02
  • #define CMGD     0X03
  • #define CREG     0X04
  • #define CMGR     0X05
  • #define CMGS     0X06
  • #define CSCA     0X07
  • #define ATDAT    0X08
  • #define ATE      0X01
  • #define TC35RET  0X00
  • uchar i_tmp,j_tmp;
  • uchar TC35_CON,ch;
  • uchar read_flag;
  • uchar i_TC35_RECE;
  • uchar i_receive,
  •       TC35_RE[80],
  •        TC35_MAX,
  •        i_TC35;
  • uint delete;//设置一变量控制删除次数
  • uchar TC_MDSJ[]={"AT+CMGS=159432142XX"};   //目的手机地址,
  • uchar TC_ZXH[]={"AT+CSCA=+8613800432500"}; //本地中心号。
  • uchar  TC_FSNR[]={"I AM OK"};                  //发送短信内容。
  • uchar  TC_WLZT[]={"AT+CREG?"};                  //网络状态查询
  • uchar  TC_MSXZ[]={"AT+CMGF=1"};                  //发送模式选择。
  • uchar  TC_DQML[]={"AT+CMGR=1"};                  //短信读取命令。
  • uchar  TC_SCML[]={"AT+CMGD=1"};                  //短信删除命令。
  • uchar  TC_ATF[]={"AT&F"};                      //格式化命令。
  • uchar  TC_ATE0[]={"ATE0"};                      //清除回显命令
  • uchar  TC_ATE1[]={"ATE1"};                      //回复回显命令
  • void delay(uint i)
  • {unsigned int i_delay,j_delay;
  • for(i_delay=0;i_delay<i;i_delay++)
  • {for(j_delay=0;j_delay<100;j_delay++)
  • {;}}
  • }
  • void init_tc35_data( void )
  • {
  • for(i_TC35=0;i_TC35<=TC35_MAX;i_TC35++)
  • {TC35_RE[i_TC35]=0;}
  • i_TC35_RECE=0;
  • TC35_MAX=0;
  • i_receive=0;
  • TC35_CON=TC35RET;
  • }
  •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 {
  •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D;                       // 调制
  • UCTL0 = CHAR;                         // 8位字符*SWRST*
  •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 USART0 TXD/RXD
  • IE1 |= URXIE0;                        // 使能 USART0 RX 中断
  •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 P2DIR |= 0x10;                        // P2.4 输出方向
  •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send_uart( unsigned char ch)
  • {
  •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 TX 缓存器准备好?
  •   TXBUF0=ch;
  •   delay(200);
  • }
  • void ATE0()
  • {//I AM OK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ATE0)-1;i++)
  • { send_uart(TC_ATE0);}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ATE;
  • //TC35_CON=ATDAT;
  • }
  • void ATNAME()
  • { //I AM OK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FSNR)-1;i++)
  • { send_uart(TC_FSNR);}
  • delay(500);delay(500);
  • send_uart(0X1A);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ATDAT;
  • }
  • //写目的手机的
  • void AT_CMGS()
  • {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MDSJ)-1;i++)
  • {send_uart(TC_MDSJ);}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MGS;
  • }
  • //写信息中心号
  • void AT_CSCA()
  • {//AT+CSCA=+86`````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ZXH)-1;i++)
  • {send_uart(TC_ZXH);}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SCA;
  • }
  • //AT复位指令
  • void AT_RST()
  • {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ATF)-1;i++)
  • {send_uart(TC_ATF);}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RST;
  • }
  • //AT网络状态查询指令
  • void AT_CREG()
  • {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WLZT)-1;i++)
  • {send_uart(TC_WLZT);}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REG;
  • }
  • //AT接收格式指令
  • void AT_CMGF()
  • {//AT+CMGF=1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MSXZ)-1;i++)
  • {send_uart(TC_MSXZ);}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MGF;
  • }
  • //AT短消息读取指令
  • void AT_CMGR()
  • {//AT+CMGR=1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DQML)-1;i++)
  • {send_uart(TC_DQML);}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MGR;
  • }
  • //AT短消息删除指令
  • void AT_CMGD()
  • {//AT+CMGD=1
  • uchar i;
  • for(i=0;i<sizeof(TC_SCML)-1;i++)
  • {send_uart(TC_SCML);}
  • send_uart(0X0D);
  • send_uart(0X0A);
  • TC35_CON=CMGD;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
  •     _NOP();
  •     i_receive=RXBUF0;
  •     TC35_RE[i_TC35_RECE++]=i_receive;
  •     if(i_TC35_RECE>TC35_MAX){TC35_MAX=i_TC35_RECE;}
  • }
  • void GSM_RX()
  • {
  • delay(100); //此处最好加延时
  •   if(TC35_MAX>0)
  • {
  • if(TC35_CON==ATE)
  •     {
  •      if((TC35_RE[2]=='O')&&(TC35_RE[3]=='K'))
  •        {
  •        init_tc35_data();
  •         AT_CMGF();}
  •      else{init_LCD(); px=20; py=16; width=96; drawStr2(px,py);init_tc35_data(); ATE0();}
  •     }
  •   else if(TC35_CON==CMGF)
  •      {
  •       if((TC35_RE[2]=='O')&&(TC35_RE[3]=='K'))
  •        {
  •         init_tc35_data();
  •        AT_CMGR();}
  •       else{init_LCD(); px=20; py=16; width=96; drawStr3(px,py);init_tc35_data();AT_CMGF();}
  •      }
  • else if(TC35_CON==CMGR)
  •   {
  •      {
  •      if((TC35_RE[62]=='O')&&(TC35_RE[63]=='N'))
  •          {init_LCD(); px=20; py=24; width=80; drawStr6(px,py);
  •          init_tc35_data();delay(100);AT_CMGD();
  •          }
  •      else if((TC35_RE[62]=='O')&&(TC35_RE[64]=='F'))
  •          {init_LCD();px=20; py=20; width=88;drawStr7(px,py);
  •          init_tc35_data();delay(100);AT_CMGD();
  •          }
  •   else
  •      {init_LCD();
  •      px=20; py=0; width=128; drawStr4(px,py);
  •      init_tc35_data();delay(100);AT_CMGR();}
  •     }
  •   }
  • else if(TC35_CON==CMGD)
  • {
  • if((TC35_RE[2]=='O')&&(TC35_RE[3]=='K'))
  • {AT_CMGR();
  • }
  • else{init_LCD();px=20; py=16; width=96; drawStr5(px,py);
  •      delay(100);
  •      delete+=1;
  •      AT_CMGD();
  •     if(10==delete){delete=0;init_LCD();
  •      px=20; py=0; width=128; drawStr4(px,py);
  •      init_tc35_data();delay(100);AT_CMGR();}
  •    }
  •   }
  • }
  • }
  • void SEND_MESSAGE()
  • { delay(100);
  • if(TC35_MAX>0)
  • {
  • if(TC35_CON==ATE){
  • if((TC35_RE[2]=='O')&&(TC35_RE[3]=='K'))
  • {
  • init_tc35_data();
  • AT_CMGF();}
  • //如果不成功则重新关闭回显
  • else{ init_LCD(); px=20; py=16; width=96; drawStr2(px,py);init_tc35_data();
  • ATE0();
  • }
  • }
  • else if(TC35_CON==CMGF){                    //设置短信收发方式
  • if((TC35_RE[2]=='O')&&(TC35_RE[3]=='K'))
  • {init_tc35_data();
  • delay(100);
  • AT_CSCA();}
  • else{init_LCD(); px=20; py=16; width=96; drawStr3(px,py);init_tc35_data();AT_CMGF();}
  • }
  • //填写信息中心号
  • else if(TC35_CON==CSCA)
  • {
  • delay(100);
  • if((TC35_RE[2]=='O')&&(TC35_RE[3]=='K'))
  • { init_LCD();
  • px=20; py=0; width=128; GSM_TX4(px,py);
  • init_tc35_data();
  • delay(100);init_tc35_data();AT_CMGS();
  • }
  • else{init_tc35_data();AT_CSCA();}
  • }
  • //填写目的手机
  • else if(TC35_CON==CMGS){
  • delay(100);
  • if((TC35_RE[2]==0X3E)&&(TC35_RE[3]==0X20))
  • {
  • init_tc35_data();
  • delay(100);init_tc35_data();ATNAME();
  • init_LCD();
  • px=20; py=0; width=128; GSM_TX3(px,py);}
  • else{init_LCD();
  • px=20; py=0; width=128; GSM_TX1(px,py);init_tc35_data(); AT_CMGS();}
  • }
  • //发送完毕返回继续扫描接收
  • else if(TC35_CON==ATDAT){
  • delay(10);
  • if(TC35_RE[2]=='+')
  • { init_LCD(); px=20; py=20; width=80; GSM_TX2(px,py);
  • init_tc35_data();
  •   }
  •   else{init_LCD(); px=20; py=20; width=80; GSM_TX5(px,py);}
  •   }
  •   }
  • }

其中类似 px=20; py=20; width=80; GSM_TX5(px,py); 为12864显示函数 在此就不要列出了。
由于是测试程序 需手动在主程序循环中分别屏蔽GSM_RX();SEND_MESSAGE();分别测试接收短信和发送短信,其中接收短信 只编辑了 接收到ON和OFF

网友A:
这个学期来最难的是协议啊

网友B(2012-05-03):
我现在串行通信都编写的不好。通信总是出错。接收到的数据也处理不好。总之对串行通信学的是一塌糊涂

网友C:
串口这一块就是个接收和发送,如果有现成的协议,把协议读懂了,其实的都不是问题。先从最简单的接收和发送开如,不要怕,慢慢来。

网友(2013-04-04):
什么是协议???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