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ADC转换器,程序烧进去可是小灯就是不亮

楼主(2011-11-25):
大侠帮我看看#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0^7;
sbit wr=P0^5;
sbit rd=P0^6;//定义控制的引脚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迟程序
void main()  //主函数
{ P2=0;   //P0口给低电位
while(1)
  {    //大循环
  cs=0;
  wr=1;
  delay(10);
  wr=0;
  delay(10);
  wr=1;
delay(20);
  rd=0;
delay(10);
  rd=1;
  delay(10);
   }

}

网友A:
我在你“PCB技术”中发的帖子中,做出了回复,你去那个帖子看看吧!
建议你下次发帖不要一个帖多个位置发,否则会令一些大虾反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