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ADC转换器,程序烧进去可是小灯就是不亮

楼主(2011-11-25):
大侠帮我看看#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0^7;
sbit wr=P0^5;
sbit rd=P0^6;//定义控制的引脚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迟程序
void main()  //主函数
{ P2=0;   //P0口给低电位
while(1)
  {    //大循环
  cs=0;
  wr=1;
  delay(10);
  wr=0;
  delay(10);
  wr=1;
delay(20);
  rd=0;
delay(10);
  rd=1;
  delay(10);
   }

}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硬件上,你使用ADC0804输出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而且缺少电阻,理论上和实际电路中都不可行。
建议你可以串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一端接到电源,另一端接ADC0804输出试一下!
注意电阻你要使用的电阻值根据你的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和压降而定。

楼主:
谢谢,我知道原因了,是自己的wr 和rd引脚接在P0口,给不了高电位,所以不行,我接在P3口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