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问题

楼主(2011-11-25):
D类音频功放的EMI测试,结果图附上。
大家觉得那几个尖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好像是PCB板子设计的原因,因为用不同芯片,尖峰所在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好!我是华检认证的唐静欣,功放EMI测试整改我公司这边都可操作,看你们的图标超的不多,在不用做PCB改板的情况下应该也是可以过的,如需帮忙我加我Q联系!

网友B:
从图上看,主要是200M附近的这个点超标,这个要重点看看以下几个点,它们是可能的原因
1,系统频率
2,总线频率
3,通讯接口频率

网友C:
LZ标注的几个频率点间的频率差都是恒定的。很明显的倍频问题。先确定下这个频率是哪里的

网友D:
肯定是频率的倍频问题,查找源头做响应的抑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是某一个因素引起的倍频。主要是找不出原因,暂时还找不大这个频率的来源。。

看情况的话貌似不太会是PCB布板的原因?

网友E:
你的 D 类音频功放的载波频率是多少?
我感觉这个跟布线导致基次谐波, 跟 PCB 布线的分布参数的谐振引起的.

楼主:
但是不同D类音频功放的EMI测试结果基本相同,都是这几个点。不同功放的载波频率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F:
抗干扰太差了!!我们的转换开关就不能用!!

网友A:
都好长时间了,还没有通过呀,有没有考虑外包给检测机构呀,我公司可快速帮贵公司通过EMI的测试哦!

网友C:
找源头的方法有很多,使用软件disable掉一些功能进行排除;除去或更换外接的cable;等很多可以用来定位啊。
最终肯定可以把源头追溯到pcb板上,可以上个图大家参考下。

网友G:
超的频点不多。处理一下晶振,同时出来的接口处理一下就差不多。

网友H:
总线频率

网友G:
出来的线材上加个磁环应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