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转DA

楼主(2011-11-25):
PWM 转DA时,PWM的频率是不是越高也好,后面的低通滤波器频率越低越好呢?

网友A:
那可不一定。
PWM频率高,波形必然比较差(不够“方”),这会带来误差。
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低,将影响模拟信号带宽。

网友B:
re LZ:

没有越高(或低)越好的说法,适度就好。

PWM(DA)的频率一般是反应速度要求和器件速度间的平衡。过低了,反应迟钝;而过高了,器件频响不够。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则一般比PWM的频率低一个数量级已经足够了(通常在1/3~1/6即可)。

网友C:
这种方式得到的DA对滤波要求比较高,往往需要多级,并且驱动不行,后级一般要加跟随。

楼主:
太高深了 我还是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