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ARM9的板子,帮我提点意见!

楼主(2011-11-25):
第一次画ARM9的板子,请各位提点建议。

网友A:
板子太大了,可以减少板面积,与ARM芯片对比就感觉出来了,空的也挺多
反正我是画不好的
LZ自己觉得呢

楼主:
板子大小不能该,配套七寸屏的

网友A:
是这样啊,我感觉这板子还可以呀,LZ用什么软件画的啊AD?

网友B:
电源部分走线小,下地不够好

网友C:
arm9 这样封装的吗?怎么没有内存条那些东西?

网友D:
电源部分的线觉得细了点 或许会造成一些干扰

网友E:
单面板不好么  生产中这都是成本啊

网友F:
难道楼主不知道 地线一般都用大面积覆铜的么?可以改善信号完整性。

楼主:
要敷铜的,这样只是为了看的清楚一点

楼主:
回复8楼:
这只是底板,存储介质一般跟核心板放一块

网友G:
楼主你好
能把画PCB软件的具体名字说一下吗

如果画多层的板子(6-8层),用什么软件好些

网友H:
用3D效果查看下,丝印层的标注有些乱~我通常是一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