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比S3C2416好用吗?S3C6410的核心板成本能控制在100RMB吧

楼主(2011-11-25):
S3C6410比S3C2416好用吗?
好像资源多点

S3C6410的核心板成本能控制在100RMB吧

楼主:
这个板不知多少米做的下来

楼主:
PCB
S3C6410
256M Flash
256M RAM
WiFi
LAN
好像就这几个费米

网友A:
用6410不如用210:
CPU成本考虑,210是比6410贵
但是从整个产品角度看:
1)6410用的是DDR,210用的是DDR2,同等容量下,DDR2要比DDR便宜很多。
2)6410的BGA球间距是0.5mm,想布通PCB必须使用激光孔工艺,210球间距是0.8mm,普通机械孔工艺就可以。从PCB打样和PCB制作费用上,210要节约很多。

以上2点足以弥补210和6410 CPU上的价格差距!所以对于新的项目,选择210才是明智的!

楼主:
楼上兄弟,210貌似在RMB100多把, 现在要不要RMB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