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G极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11-11-25):
不知道可控硅G级可以等效成什么样的负载,多大

网友A:
触发电压乘电流,是触发脉冲功率。再乘触发脉冲占空比,是触发的平均功率。

楼主:
触发电流不是由可控硅G极的特性决定么,比如等效成小电阻,那电流就会大。不知道这个电流该如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