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的三个版本

楼主(2011-11-25):
目前,从网上搜集到的情况来看,LM3S811的评估板至少有三个版本,分别是TI官网上的那个EK-LM3S811(就叫豪华版吧)、利尔达的MCU Day送的EK-LM3S811-ND(就叫国产版吧)、此次21ic活动的EK-LM3S811(就叫剪裁版吧)。三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豪华版是在TI网站上公布的EVK,带有OLED显示,使用FTDI芯片作为PC和LM3S811之间的桥接,所以这个比较贵,一般不会免费送我想;剪裁版,资料中谓之cut down version EVK,同样使用FTDI接口,把OLED、Thumbwheel Potentiometer拿掉了,所以成本低了些,连光盘里头的资料也比较简洁,所以可以用来搞活动赠送;国产版,也是低成本版本,另外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接口芯片改成了一个TI还未对外发布的LM3S处理器。三兄弟的艳照如下:

>>这是豪华版资料截图

>>这是剪裁版实物照片

>>这是国产版资料截图

特别说明一下,剪裁版上那个白色的方块从图片上看像是显示屏,其实只是个类似液晶背光板的东西,将TI的**在中间做了磨砂处理,然后通过两侧的红、黄、绿贴片LED进行照射,仅仅是个效果而已。如下图:

    利尔达的MCU DAY送的那个板子使用起来还需要安装一个CooCox的转换插件,稍微有些麻烦。论坛里其他网友有个帖子,写的很详细,教你怎么安装插件,怎么搭建Keil MDK开发环境,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214-1-1.html

    最后,附上国产版和剪裁版的原理图供需要的朋友参考,豪华版的大家可以到TI网站查阅:

网友A:
我有个国产版的,还没拆了。不知道怎么样啊!

楼主:
呵呵,比较一下原理图嘛,国产版的更简单,剪裁版的多少还有点儿点缀的外设,还是豪华版的好

网友A:
我也觉的是,不过有一个玩玩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有个国产版本的!!!觉得做的不错啊!!!

网友C:
嗯 这次活动的板子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D:
哈哈,三种板子我都有,不过还是用lm3s9b96的板子比较多。

楼主:
哈哈,三种板子我都有,不过还是用lm3s9b96的板子比较多。
引用 网友D:

羡慕啊:D

网友E:
我只有国产的板子

网友F:
感觉第一板好些

网友G:
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G:
确实第一款还是不错的

楼主:
所以TI不会随便赠送“豪华版”的评估板给大家试用的,呵呵,烧钱的:lol
只是评估该芯片的话,后两种其实也够了。

网友H(2012-06-20):
还有一种 的。。。中间可以掰开的 有空上照片~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已经下载了:handshake

网友J:
各舒其见,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K(2012-10-15):
1# yirongfu 明白了,新手买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