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485通信实验,帮忙看下电路图有问题没有

楼主(2011-11-25):
做过的可以指点下硬件电路或者提一些建议!

网友A:
图没什么问题啊,
不过你确认2501能跟的上你的通讯速率吗

网友B:
图没什么问题啊,
不过你确认2501能跟的上你的通讯速率吗
引用 网友A:

9600一般没问题

网友C:
485的A,B端上下拉电阻太小了,10K以上比较合适,2501你要看看波形,特别是在0℃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自己摸索,也没有人指导,遇到问题再去解决!

楼主:
4# 兰天白云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不是让A,B两端,空闲时刻A端电压大于B端么?阻值选取应采取什么规则?

网友C:
电阻太小会导致波形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换个俩10K电阻!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