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工作模式都是用什么表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25):
430是3.3V供电的芯片,是不能直接进行0-5V的转换的,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测试的话,可做一个电阻分压电路。
转换结果为4095*(Vin-V_)/(V+ -V_)  V+为参考源正端电压,V_为参考源负端电压。

网友B:
控制位SCG1、SCG2、OscOff和CPUOff可由软件配置成6种不同的工作模式:1种活动模式和5种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