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每日一问,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1-11-25):
学习的时候问题总是一个问题套着另一个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断往复,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已经算地跨越二级学科了。。。
我想问各位前辈,我们日常生活中入户的都是交流电,电子器件设备通常内部有开关电源或者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电路(可以叫整流器不?小时候爸爸修日光灯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说法叫整流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我疑问的是,1.有些电器是怎么直接通交流电就能工作的?
2.还有,我记得有2种电灯,一种是那种白炽灯(就是灯丝形状像W那种的...是钨丝么..),这种灯通交流电,正半周和负半周都能发光的吧?
3.另外一种是日光灯~发白光的那种。记得灯有个部件是一个小圆柱体,插在外壳上的,我小时候叫它“小老鼠”,请问这个是把交流电的2个半周变成正半周的装置么?这种灯是只能在正半周发光么?
菜鸟学习ING...:loveliness:

网友A:
日光灯主要由灯管、镇流器和启动器组成。灯管的两端各有一个灯丝,管中充有稀簿的氩和微量水银蒸气,管壁上涂着荧光粉。灯管的工作原理和白炽灯不同,两个灯丝之间的气体在导电时主要发出紫外线,荧光粉受到紫外线的照射才发出可见光。荧光粉的种类不同,发光的颜色也不一样。
气体的导电有一个特点:只有当灯管两端的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气体才能导电;而要在灯管中维持一定大小的电流,所需的电压却低得多。因此,如果把220V的电压加在灯管的两端并不能把它点燃。有了镇流器和启动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镇流器是绕在铁芯上的线圈,自感系数很大;启动器由封在玻璃泡中的静触片和U形动触片组成,玻璃泡中充有氖气。两个触片间加上一定的电压时,氖气导电,发光、发热。动触片是用粘合在一起的双层金属片制成的,受热后两层金属膨胀不同,动触片稍稍伸开一些,和静触片接触。
        启动器不再发光,这时双金属片冷却,动触片形状复原,两个触点重新分开。
        闭合开关后电压通过日光灯的灯丝加在启动器的两端,启动器如上所述发热-触点接触-冷却-触点断开。在触点断开的瞬间,镇流器L中的电流急剧减小,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和电源电压叠加起来加在灯管两端的灯丝上,把灯管点燃。实际使用的启动器中常有一个电容器并联在氖泡的两端,它能使两个触片在分离时不产生火花,以免烧坏触点,同时还能减轻对附近无线电设备的干扰。没有电容器时启动器也能工作。
        家里照明用的电源是交流,它的大小和方向都在不停地变化。镇流器L中的自感电动势阻碍电流的变化,使得流过灯管的电流不致过大。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实在没看懂
第二个问题白炽灯是热至发光,正负半周都要发光
第三个问题,那个是启辉器(学名启动器),日光灯在正负半周都要工作。

网友C:
第一,日光灯用的叫"镇流器",不叫整流器.早年都是铁心的.现在多是电子的了.工作原理完全不相同.电子设备大多是用直流电(DC)工作的,直接通交流电也是在内部变换为直流.常用的有两种,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线性电源.工作原理完全不同.有些电器设备是可以直接用交流电的,如电炉子,电暖气之类的.
3,老式日光灯,有个圆柱体叫"起辉器",它只在开始启动的时候起作用.内部是双金属片,由电流流过双金属片通断镇流器产生高压,使灯管内部气体电离导通.激发荧光粉发光.

楼主:
懂了。学习。感谢LS三位,结贴~: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