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中二极管和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1-11-25):
在全桥整流电路和倍压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和电容的型号怎么定呢?

我做的是压电发电,需要整理,在具体选择这些器件前,需要知道什么呢?

网友A:
选器件要注意耐压和电流在你的设计范围内

网友B:
主要是根据耐压,与电流两个参数来选

网友C:
你得先算好二极管所要承受的电流、电压,电容的容值和耐压值,这都和你的负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