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

楼主(2011-11-25):
做一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要买那些元件啊

网友A:
器件主要就是电源,单片机,晶振,几个LED灯,蜂鸣器,键盘,232串口,电阻
如果自己做的话还要一些工具 电烙铁  焊锡膏   松香  焊宝   高温棉   焊锡丝
不一定全 供参考 :D

网友B:
复位(1个电容,1个电阻,一个按键)
时钟(1个晶振,2个电容)

网友C:
不用买任何元件,还不用焊板,简单的画个原理图
用PROTEUS可视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