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内部ad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我用的是ATMEGA16单片机。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c;
float a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41;y++);
}
uint mega16_ad()
{
     uint addata;
     DDRA&=~BIT(PA0);
     PORTA&=~BIT(PA0);
     ADMUX=0x40;
     ADCSR=0X80;
     ADCSR|=BIT(ADSC);
     while(!(ADCSR&(BIT(ADIF))));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return addata;
}

void main()
{
     DDRD=0XFF;

    while(1)
    {
         a=mega16_ad();
        ad=a*5./1023;
        c=ad*255/5;

        PORTD=c;

    }
}

用的是AREF是5V,希望从PA0处读出电压,在由PD口输出(二进制)

但我PA0给5V电压,PD口输出0011 1111,不是应该是0xff,(1111 1111)吗?

楼主:
仿真结果~

网友A:
直接用PORTD = (unsigned char)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