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单片机的开发流程

楼主(2011-11-25):
(无正文)

网友A:
供参考

1 看看 这次开发的目的是什么 (如要实现什么功能,应用在什么地方,对性能啊、功耗啊、实时性啊等有什么要求之类的)
2 根据这次开发的目的展开分析,要用到什么模块,而且每个模块可能会用许多选择,这就要根据价钱,性能,功耗,实时性等方面的要求来选择了
3 分配任务,因为,有些开发项目可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是要一个团队来做,那么就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分配任务了。如,硬件,软件,算法,调度,测试,界面,采购等。
4 沟通和修改,在开发过程中 ,不能完全的根据任务来区分,团队之间要有适当的沟通,根据需要来对计划做相应的修改,如:中断的分配,GPIO的分配,算法的复杂性,接口的定义之类的
5 测试和更改,最终,各个模块是要组合起来的,这时可能会碰到许多问题。如,代码太大而内存不够,时效响应不够灵敏,代码执行构成中出现死循环,模块优先级的选择出现不妥,临界点没有纠错功能等,这就要不断的整合,反复的更改,调试,可能会出现许多方案,再根据实际情况 最后定夺
小提示:开发过程中做好备案,,,代码写好注释,,,如果允许,不同模块、不同系统层次的接口分别来写,,,,,合理分配资源。。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我也想问下,我程序写完了,HEX代码也有了,我是直接下到单片机然后插到板子上,还是什么,很疑惑这个,书里对这个方面什么也没有讲。

网友C:
我就不信流程的!

楼主(2011-12-28):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啊 已经给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