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方案求助

楼主(2011-11-25):
目前已生产出了板子,板载光纤SFP模块直接连接V5的GTP模块,现在想将数据由FPGA差分信号直接变成光信号,通过有光纤连接功能的以太网交换机(如思科SRW2024),将数据直接发到计算机,请问可行否?
我想的方案是,先将数据打包为TCP/IP或UDP协议,再通过SFP发向交换机,再通过6类线连接电脑,是否可行?!
坐等回答,谢谢

网友A:
嗯,可行。只要以太网能解析出来即可。

网友A:
可以画图来看

网友B:
应该可以哈

网友A:
:L我都说可以了。

楼主:
以太网能解析出来?什么意思?我用的SX95T,不带PPC,请问以太网协议打包这块用什么ipcore比较好呢?

网友A:
是以太网交换机:L说错了。
用tri-mode MAC的IP核

网友C:
出GMII信号直接给以太网PHY,这样连交换机都省了

网友A:
出GMII信号直接给以太网PHY,这样连交换机都省了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法是在管脚比较多的情况下

楼主:
出GMII信号直接给PHY,我的板子上没有PHY芯片,FPGA直接接的光模块,您说的是给谁?我需要用来连电脑,是否只能通过交换机了?

网友A:
PCIE也可以。否则以太网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pcie还得有机箱,成本阿,,,
用以太网就是考虑灵活,加上光纤就基本不受距离约束了,还是那个问题,
出GMII信号直接给PHY,我的板子上没有PHY芯片,FPGA直接接的光模块,您说的是给谁?我需要用这块板子来连电脑,直接将数据传给电脑的,,是否只能通过交换机了?

网友A:
那你不要用GMII

楼主:
那用什么呢?能不能麻烦您说的再清楚些?是否是tri-mode MAC的IP核先将数据封包,再通过光纤发给以太网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A:
:L你的MAC可以不接PHY么?

网友A:
关键看你啊。如果你能有交换机,看你交换机需要的数据。
如果你不清楚交换机数据格式,那我们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A(2011-12-31):
:L以后再乱翻贴,封无赦

网友D:
呵呵 猴版要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