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ADS7843这种问题?

楼主(2011-11-25):
电路图完全按照官方手册搭的 ,
用示波器看,只要一采样ads7843,ads7843的pen中断脚就会输出杂波,
如果按下触摸屏后采样ads7843,pen脚输出的低电平信号会有毛刺方波,但如果按下不采样的话,pen脚输出的低电平信号是很好的。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电阻屏的采样控制芯片?

检查电源和触摸屏电路看看

网友B: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貌似是芯片有问题,建议改成UH7843...

楼主:
芯片问题?改成UH7843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