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骨架规格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高频变压器的骨架都有哪些规格?我向厂家定制了一款高频变压器,提供的参数如下:
第一层:
初级(1脚与2脚):21匝(初级使用一股AWG39号线);
第二层:
次级(5脚与6脚):4匝(次级使用一股AWG36号线);
第三层:
辅助绕组(3脚与4脚):9匝(辅助绕组使用一股AWG39号线)。
保证初级电感量:614uH;磁芯选择ER11.5,材质P4。

厂家问我骨架的大小,我不知道骨架怎样确定,我的负载不超过5w。

网友A:
5W的功率可以用EE16的骨架,你可以让供应商给你推荐几个可选择的骨架。

网友B:
磁芯选择ER11.5有配套的骨架吧

网友C:
变压器厂家提供磁芯的,一般也同时提供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