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LI中断,不能实现低电平触发

楼主(2011-11-25):
//PD_CR1 |=0X80;
  PD_CR2 |=0X80;   //PD7 TLI 中断
  EXTI_CR1 &=~(0XC0);
初始化程序如上。但现在实现不了低电平触发!是不支持?还是配置有问题??
不得而知!请高手指教。先谢过了。

楼主:
先自顶一个;P

网友A:
你能确定TLI中断有低电平触发功能吗?

网友B:
中断向量为02  而且烧录时候要打开PD7 第二功能

楼主:
PDIS[1:0] : PORT D 的中断触发位
这些位仅在CC寄存器的I1和I0位都为1(级别3)时才可以写入。这些位定义端口D
中断触发位
00: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01:仅上升沿触发
10:仅下降沿触发
11: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那上面所说的,是外部中断的功能而不是PD7所有的功能,就像楼上所说开启PD7的第二功能?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PD7引脚作为普通外部中断时,有5楼列出的功能;但PD7引脚作为TLI中断时,有3楼列出的功能。TLI中断不是普通外部中断。

楼主:
我今早试了试,在OPTION里面把PD7的功能选为TIM1_CH4,开了外部中断,但发现连边沿也进了不中断。中断号用的是PORT D口的中断号。不知为何?用ST_LINK查0X4803的地址的值是0X40,应该已经是设置了PD7的第二功能,但实际进不了中断?求解答?

网友A:
我今早试了试,在OPTION里面把PD7的功能选为TIM1_CH4,开了外部中断,但发现连边沿也进了不中断。中断号用的是PORT D口的中断号。不知为何?用ST_LINK查0X4803的地址的值是0X40,应该已经是设置了PD7的第二功能,但 ...
引用 楼主:

设置了PD7的第二功能,也就是说是TIM1_CH4的功能,怎么还会有GPIO的外部中断功能呢?

楼主:
嗯 看明白了。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C(2014-01-19):
TLI的中断优先级最高,在开启外部中断的时候,中断总是进入T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