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HSI切换LSI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现在的项目,用的是STM8S105S4,用IAR,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折腾,都无法从HSI切换到LSI,发现CLK_SWR=0xd2; 写不进去,寄存器仍然是0xe1,而如果写0xb4的话却可以写进去,程序如下,请大家指点
  CLK_ICKR|=0x08;               //使能内部低速RC
  while(CLK_ICKR&0x10==0); //等待内部低速RC稳定
  CLK_SWR=0xd2;                //选择主时钟源为LSI
  while(CLK_SWCR&0X8==0); //等待
  CLK_SWCR|=0x02;             //使能切换

网友A(2012-05-01):
你可以调用库函数呀!库函数里面有个切换时钟的函数

网友B(2012-08-07):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用自己写的程序和库函数都不行,CLK_SWR   = 0xD2;就是写不进去,总是默认的0XE1,有谁用内部LSI时钟的,贴个成功的设置看看

网友C:
可用ST visual programmer软件,中的OPtion Byte项中的 LSI_EN,使能下LSI

网友D:
LS可能说到了关键的地方

网友E(2013-08-28):
4楼的说点点上去了。我试了,通过。

网友F(2013-12-11):
4楼,我也通过你的方法igz实现了切换,在程序里能怎么设置吗,每个都设一下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