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电流环带宽

楼主(2011-11-25):
直流力矩电机调速 PWM频率10KHz,电流环用PI调节器,设计效果无超调,采样率为10KHz。但是根据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结果显示,电流环的带宽只有200Hz左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电流环的带宽嘛?

网友A:
电流环的带宽
没有说清楚哦

网友B:
这是很难的选择, 200Hz 好象已经蛮不错了. 提高带宽会引起超调哦. 适当增大 P, 减少 I, 会提高带宽的.
不过要仔细地调整.

网友C(2013-10-09):
电流环带宽是有个极限的,主要由你的电机参数决定。200Hz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