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热圈是怎么计算功率的

楼主(2011-11-25):
还是根据电热带的长度来确定功率的?我不是问电热圈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如30*90的圈最大能做多大功率?因为电热带买回来是一大卷的,如要加工一个20*30的加热圈要多长的电阻带,电压不同的话又怎么计算(220或380伏)?
求教:不锈钢电热圈是怎么计算功率的,如多大面积的圈可以做多大的功率,

网友A:
电热带不是做加热圈的。

网友A:
多大面积与多大功率没必然联系。

网友B:
先测量一下电热带10cm电阻为多大,计算出每cm的电阻值,然后计算绕1圈的长度,共能绕多少圈,算出总阻值,接下来就能求得多大功率了.

网友A:
电热带是很多单独的带接在一起的,没每cm的电阻值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