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关于电阻率

楼主(2011-11-25):
手上有一张导电纸,尺寸:97*66cm,厚度为0.08毫米,电阻是1260欧。要测电阻率,我不知道该怎么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电阻是1260欧, 是怎么个参数.
用两根平行金属条压在纸的两端.  V/A 法测得电阻
电阻率 = 电阻*截面积/长度;
长度= 金属条的间距, 截面积= 0.08mm*纸宽度;
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