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难题:关于电阻率

楼主(2011-11-25):
(无正文)

网友A:
to LZ:

两对边用导体充分接触,然后测导体间的电阻R。之后再根据 ρ = R S / L (其中 S为截面积,L为长度)估算出电阻率。

楼主:
好像这样不对,我算过了,当剪成14*8CM时用这个电阻率算出的电阻是错的

网友A:
那个“1260欧”是哪个方向的电阻?

楼主:
97cm长度上的

网友A:
那 ρ = R S / L = 1260 * 0.66 * 0.00008 / 0.97

楼主:
上式电阻率是0.068,但剪成14*8CM时电阻太大,视乎此式不太对

网友B:
要做头的,

网友C:
剪窄后电阻绿变大是对的,LZ 说不对是哪里不对.

网友D:
晕,这也叫千古难题.......
这种测试测量应该是最基础的.中学实验都做过

网友E:
剪窄后电阻绿变大是对的,LZ 说不对是哪里不对.
引用 网友C:

对于同一种导体,相同温度下电阻率是不变的。ρ = R S / L中的S是在导电方向上的横截面积(而不是导电纸的面积)。回去好好复习吧!

网友F:
晕,这也叫千古难题.......

是不是测量漏电流是千古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