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地和直流地

楼主(2011-11-25):
如图,这个开关电源的交流地和直流地需不需要接在一起,我看有的地方是接在一起,不接在一起也可以用,请教下

网友A:
“交流地”你指的是哪个端子?
从左向右第二个可千万别碰,那是220V零线。
第三个是外壳,用万用表量量便知。一般情况,最好接真实大地。
第五个是5V和另两路输出的公共端,可能就是你所说的“直流地”。
第五个端子和第三个端子是否联接在一起,看你的需要。若你的系统与外壳之间存在直流电压,可以在这两个端子之间接一支电容。

网友B:
哥们,那个是为了安全的接地,是接大地的地线。

网友B:
con才是直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