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工作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以下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12V转5V输出),用的是MPS的MP2403,现在的问题当输入电压调到8V左右而负载电流又比较大时DC-DC输出不稳定,这时再把输入电压缓慢调到12V后输出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直接12V开机输出是稳定的),调了RC补偿也没有调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不稳定时DC-DC的SW脚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比典型电路复杂很多。前段的那么多电容,以及前段电感,还有一些二极管,个人觉得极大增加了电路的复杂度,未必有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前段电感,要注意。

楼主:
把前面的去掉了,最小正常工作电压可以低一些,但当输入电压降到DC-DC芯片不稳定后再把电压调上去芯片还是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B(2013-01-12):
我在用mps的12V转5V的DC DC芯片NB637时也遇到楼主的情况,不知道解决了没 求指教啊

网友C:
还是看一下FB脚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