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电流20A,咋解决?

楼主(2011-11-25):
小弟在使用LM2596时,上电瞬间时,给输入电容Cin充电,电流达到20A,导致瞬间功耗过大,客户对功耗要求很高,必须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电容Cin吸电流的问题?
PS:串电阻---功耗太大;换电源芯片---没用;加缓上电电路----请具体说明,俺们试了几个都没用

网友A:
“客户对功耗要求很高”,这个功耗一般不指瞬态。前面用什么在供电?12V充个600uF的电容,也不算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maychang老师,这个冲击电流的脉冲持续时间一般为us级的吧,加电感得加多大的合适呢?怎么计算?

网友D:
加个软启动电路怎么样?

网友E:
关注!

可靠的方法是加个热插拔控制器

网友F:
使用第5脚功能

网友G:
加电感确实是最省事的解决办法

网友H:
可不给出前级电路情况?

网友H:
考虑问题一般不应局部地,孤立地进行。

楼主:
“客户对功耗要求很高”,这个功耗一般不指瞬态。前面用什么在供电?12V充个600uF的电容,也不算大。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的就是瞬态。。。

楼主:
加个软启动电路怎么样?
引用 网友D:

能否具体说下?

楼主:
使用第5脚功能
引用 网友F:

不行啊,这个20A电流是电容充电造成的。

楼主:
可不给出前级电路情况?
引用 网友H:

前级就是24V和GND

楼主:
串电感。
引用 网友C:

是啊,公司有的1uH-33uH,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I:
串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把电感加大到100uH看看效果如何,另外电感不只有感抗一个参数,电流也要够才行。

网友L:
上电时的这一点功率应该不要系统要求的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吧

网友M:
先小电流充电,后开通主回路。

网友N:
同LZ问,一模块电源空载时,上电启动电流有快40A,如何减少

电源功率300W,24输入,15,5V输出

网友O:
竟然用680uF的输入电容……

楼主:
串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I:

直接加电阻就行了,只是功耗大。NTC有啥用?

楼主:
上电时的这一点功率应该不要系统要求的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吧
引用 网友L:

客户BT,没办法。

楼主:
先小电流充电,后开通主回路。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思路就是这样,但实现起来困难,试了几个电路都不起作用。能否具体说明下

楼主:
上电时的这一点功率应该不要系统要求的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吧
引用 网友L:

哦,可以尝试下。有没有计算的公式,或者是具体的理论?

楼主:
竟然用680uF的输入电容……
引用 网友O:

这只是datasheet截图,实际上用的是4.7uF的电容。否则峰值电流更大。

网友P:
串个16欧姆的NTC电阻

网友I:
直接加电阻就行了,只是功耗大。NTC有啥用?
引用 网友K:

功率NTC电阻,比如MF72、MF73就是防上电瞬间大电流冲击的。冷态电阻大,通电以后发热电阻减小,可以提高电路的效率。不过你的电路可以适当选用一些小型的热敏电阻,否则电流不够,电阻不热,阻值不减小。

网友O:
这只是datasheet截图,实际上用的是4.7uF的电容。否则峰值电流更大。
引用 网友K:

输入端串联个RL并联电路(R不要太大,L至少得有个百把uH)

限制冷启动电流,启动后L相当于直通,功耗很小

RL并联还可以阻尼掉L与输入电容的谐振,防止DC/DC输入端过压

网友Q:
如果电流那么大证明电容没必要那么大。换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R:
热插拔控制器一大把啊,MAX5936/5937/5938/TPS2393等都可以用啊,10~80V都行

网友H:
前级就是24V和GND
引用 网友K:
你图中为何写成12V?

网友H:
小弟在使用LM2596时,上电瞬间时,给输入电容Cin充电,电流达到20A,导致瞬间功耗过大,客户对功耗要求很高,必须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电容Cin吸电流的问题?
PS:串电阻---功耗太大;换电源芯片---没用;加缓上电电路----请具体说明,俺们试了几个都没用

引用 网友K:

考虑了一下,认为你只要将开关放在电容CIN的后面就可以避免冲击了。

网友H:
作为减轻冲击的方法,或是减小CIN,或是增大电源的电容,相对地减小CIN的冲击容量。

网友S:
直接在Cin那一路串一个1ohm的大封装电阻看看
snubber电路

网友K:
考虑了一下,认为你只要将开关放在电容CIN的后面就可以避免冲击了。
引用 网友H:

这种做法很危险,电源芯片很容易坏。

楼主:
作为减轻冲击的方法,或是减小CIN,或是增大电源的电容,相对地减小CIN的冲击容量。
引用 网友H:

CIN已经调到最小4.7uF,否则瞬间电流更大

楼主:
如果电流那么大证明电容没必要那么大。换个小电容就好了。
引用 网友Q:

CIN已经调到最小4.7uF,否则瞬间电流更大

楼主:
功率NTC电阻,比如MF72、MF73就是防上电瞬间大电流冲击的。冷态电阻大,通电以后发热电阻减小,可以提高电路的效率。不过你的电路可以适当选用一些小型的热敏电阻,否则电流不够,电阻不热,阻值不减小。 ...
引用 网友I:

可行性不大。
1:瞬间大电流的时间是ns级的,温度很难升上去
2:我们还要做高低温测试,在高低温环境下,同样要求不能瞬间大电流。

楼主:
直接在Cin那一路串一个1ohm的大封装电阻看看
snubber电路
引用 网友S:

可以,但是功耗太大

楼主:
热插拔控制器一大把啊,MAX5936/5937/5938/TPS2393等都可以用啊,10~80V都行
引用 网友R:

这个器件功耗太大。

网友T: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换个工作频率更高的DC-DC芯片,同时把Cin和Cout都缩小到22uF一下。这样的启动电流就小很多。LM2596太老了,该换了。
如果还嫌电流太大,输入再串一个100uH以上的电感或者1ohm以上的电阻

网友T:
工作频率要达到400KHz以上

网友N:
今天去买回了220uH的电感
和5欧姆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有空试下

热敏电阻上表的电阻是常温下的,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正常工作状态的

网友U:
可行性不大。
1:瞬间大电流的时间是ns级的,温度很难升上去
2:我们还要做高低温测试,在高低温环境下,同样要求不能瞬间大电流。
引用 网友K:

你真是够笨的了。NTC限制开机电流的原理就是开机瞬间不升温,把瞬间电流抑制住。
正常工作后升温,电阻减小提高效率。
负温度系数什么意思懂不懂?

网友V: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ntc没用,而且功耗不低。楼上有兄弟说串电阻,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电阻很热,也很耗电。这个也不是软启动的问题,软启动是芯片内部的事情,他只跟芯片后面的那一堆东西有作用,这个大电流是输入电容引起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换频率高的电路,想办法降低输入电容,LM2596的确很老,而且很烂。瞬态响应不是一般的烂。芯片内部的限流作用几乎没什么作用,带瞬变负载经常烧芯片。我上次就吃了大亏,害的我加班改电路赶工期。

网友W:
1、请问你的24V输入电压是什么源供过来的?
2、输入电压处只接一个680UF的电容是否也是存在的瞬态大电流?
3、如果前级也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的话,加一个电感在电容前面,一来可以防止拍频造成的啸叫,二来看是否可以抑制瞬态冲击电流。
4、如果输入电源处只有680uf电容的情况都有瞬态大电流,那就是跟你后级的DC-DC无关了。如果是DC-DC引入的,那么你可以这样试试:ON/OFF管脚不是控制DC-DC开关的么?在1.3V以下就打开DC-DC,你用一个分压电路,让电容过后的12V爬坡到达了12V(反正就是你输入电压的最小值,再整小点保险点)过后,你再打开DC-DC.不过这也做不到DC-DC的缓启动功能。但是肯定有改善。
如:

网友W:
我提交的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呢~  :'(

网友W:
还有就是 你说的冲击电流的持续时间是ns级别的,具体多少纳秒呢?一般的都是us、ms级别的,你这个有可能是DC-DC的开关瞬间导致的,请问你这个DC-DC的输入到输出的延迟有多大呢?

网友H:
这种做法很危险,电源芯片很容易坏。
引用 网友K:

加680uF的电容,对电源威胁不大

网友X:
你真是够笨的了。NTC限制开机电流的原理就是开机瞬间不升温,把瞬间电流抑制住。
正常工作后升温,电阻减小提高效率。
负温度系数什么意思懂不懂? ...
引用 网友U:

47楼的试一下在零下20度的恒温下让NTC升温来降低电阻看看行不再说吧

网友X:
以前为了验证电容加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于是在一个100uF的电容两端直接加了个24V的电源试了下,电流瞬间可以达到四五十安,只不过这个电流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微秒,楼主的这个应该也是输入电容造成的,和电源芯片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Y:
电流太大,输入再串一个100uH以上的电感或者1ohm以上的电阻

楼主: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换个工作频率更高的DC-DC芯片,同时把Cin和Cout都缩小到22uF一下。这样的启动电流就小很多。LM2596太老了,该换了。
如果还嫌电流太大,输入再串一个100uH以上的电感或者1ohm以上的电阻 ...
引用 网友T:

已经换成LTC3481(频率500K),输入电容是4.7uF。否则瞬态电流更大。
解决思路应该是:先给输入电容充电,等电容充满之后,再给电源芯片供电。
但是难点是,输入电压(假设26V)降到一定程度(12V),再突然升到26V,这时瞬态电流又大了。

楼主:
你真是够笨的了。NTC限制开机电流的原理就是开机瞬间不升温,把瞬间电流抑制住。
正常工作后升温,电阻减小提高效率。
负温度系数什么意思懂不懂? ...
引用 网友U:

额 俺面壁去。。。
NTC功耗会大。

楼主:
1、请问你的24V输入电压是什么源供过来的?
2、输入电压处只接一个680UF的电容是否也是存在的瞬态大电流?
3、如果前级也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的话,加一个电感在电容前面,一来可以防止拍频造成的啸叫,二来看是否可 ...
引用 网友W:

1:是客户提供的电源。但这个电压会随时变化。
解决思路应该是:先给输入电容充电,等电容充满之后,再给电源芯片供电。
但是难点是,输入电压(假设26V)降到一定程度(12V),再突然升到26V,这时瞬态电流又大了。

2:即使去掉电源芯片。也仍然存在瞬态电流。与输入电容有关。
3:前极电路不是很清楚。

楼主:
以前为了验证电容加电瞬间相当于短路,于是在一个100uF的电容两端直接加了个24V的电源试了下,电流瞬间可以达到四五十安,只不过这个电流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微秒,楼主的这个应该也是输入电容造成的,和电源芯 ...
引用 网友X:

是的

网友Z:
这种冲击电流,加电感可能会比较有效

网友N:
实际测试
24V的DC-DC开机冲击电流(空载)有35A,加440uH电感后冲击电流18A,加5欧姆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后冲击电流为8A,要是20欧姆的电阻,几乎没有冲击电流了

网友AA:
兄弟你这样接试试      这样又不增加电路功耗   又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A:
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W:
现在明白了,你这个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前一级电源输出的问题。

网友M:
12V,INPUT与电源输出处接一5欧姆电阻,电阻并上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基极B接一电阻后接电源输出处,三极管的基极B接100UF电容和一电阻,另一端接地。电阻要调试。

网友M:
现在明白了,你这个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前一级电源输出的问题。
引用 网友W:

是电源提出的要求。

网友AA:
[local]2[/local]在680uf 电容那个支路上串个20欧姆的电阻

网友W:
这是给你板子供电的电源的问题,你换个电池或者其他的快关电源测试一下还有这个问题吗?
你的测试仪器是什么?测试点是在哪里?怎么测出来是个ns级别的冲击电流呢?

网友T:
回复 网友K:

就我个人经验,客户的电源连4.7uF的电容冲击电流都不能承受的话,那只能说他的电源烂到极点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K:

"输入电压(假设26V)降到一定程度(12V),再突然升到26V,这时瞬态电流又大了"
如果说客户电源连这个瞬态电流都不能承受的话,还是那句话,客户电源烂到极点了,基本没有任何余量。
前级的客户电源烂到这个程度,真够难为你的。我觉得你这个后级电源基本上没什么办法能做得更好了。

网友AB:
换ESR大的电容试下

网友AC:
输出端加3A 的ptc保险丝

楼主:
实际测试
24V的DC-DC开机冲击电流(空载)有35A,加440uH电感后冲击电流18A,加5欧姆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后冲击电流为8A,要是20欧姆的电阻,几乎没有冲击电流了 ...
引用 网友N:

感谢提供的数据

楼主:
怎么发图片啊
引用 网友AA:

在“添加附件”里

楼主:
这是给你板子供电的电源的问题,你换个电池或者其他的快关电源测试一下还有这个问题吗?
你的测试仪器是什么?测试点是在哪里?怎么测出来是个ns级别的冲击电流呢? ...
引用 网友W:

用稳压电源供电,上电瞬间,用电流探头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输入电压(假设26V)降到一定程度(12V),再突然升到26V,这时瞬态电流又大了"
如果说客户电源连这个瞬态电流都不能承受的话,还是那句话,客户电源烂到极点了,基本没有任何余量。
前级的客户 ...
引用 网友T:

现在的思路:上电瞬间,通过电阻给输入电容充电(不会出现峰值电流);当输入电容的电压稳定后,电源不通过电阻供电,而是直接给后端供电。

楼主:
输出端加3A 的ptc保险丝
引用 网友AC:

PPTC反应很慢的

网友C:
79楼:
这是个方法,但成本稍高,需要控制电路。

网友AD:
file:///D:/我的文档/My

网友AA:
这样接试过没有

网友AE:
借用一下83楼的图片,哈哈.

电容前串个恒流电路感觉最好.

网友AF:
加個PPTC應該有效

楼主:
这样接试过没有
引用 网友AA:

没用,输入电压抖动严重

网友AG:
去电解 改为1uF高频c试试?再进一步减到0.1-0.01uF.以稳定工作为准?同时考虑输入端串入二级管?

网友AA:
回复 网友K: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了    你是解决上电瞬间电流大的问题    还是解决电源文波问题

网友AH:
根据经验,串一个电感也许能奏效

网友AI:
装个高频电感~~

网友AJ:
断开芯片,问题仍在,输入电容引起,用小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和差模电感组成的pai型滤波器代替C1;
断开芯片,不影响前级电源,是芯片的启动电流大,可加缓启,也可用更简单的办法--用一比较器监测输入电压已建立再开启2596,控制5脚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了    你是解决上电瞬间电流大的问题    还是解决电源文波问题
引用 网友AA:

额 这样功耗也高了。

网友I:
还没解决??
晕死

网友AK:
你用的啥啥电源能输出40a??可以分享一下型号?

网友AK:
电感也没有用吧???这个是瞬态的电流,应该没有40a这莫大把!!!

网友AL:
个人感觉,可以尝试下电容上串电阻代替原来的电容,这样启动电流小了,正常工作之后不影响功耗。

网友AA:
咋解决的呢     没听到说呢

楼主(2012-01-30):
咋解决的呢     没听到说呢
引用 网友AA:

客户减低要求了,很乌龙吧。。。

网友AM:
擦。。这都带的啊!

网友AN:
瞬间电流大, 不是这个电容的原因吧,你可以去掉负载,再试试看。

网友AO:
把电阻串在那个电容和地之间

网友AP:
串大电感最好,负温度系数NTC不推荐,原因:
第一次开机可以,热态关机立刻再开机,还会过流。

如工作电流很大,电感太大,则要加充电限流电路,再旁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Q:
敢问楼主的瞬间电流是怎么测出来的?我们也有一块板子,正常工作时电流有230mA,上电时总烧保险,保险丝为5A的,应该跟楼主的一样,是由后面的容性负载造成上电时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楼主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