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都来工控操作系统

楼主(2011-11-25):
http://www.doorless.cn
都来工控操作系统,工业控制领域专家,国人自主开发的工控操作系统。

网友A:
国人专致做这个的不是很多. 鼓励一下.
本帖在技术板块保留一周; 希望能够看到 "工控操作系统" 的详细介绍.
否则转入广告板块

楼主:
> "工控操作系统" 的特点:
RE: 都来操作系统专注于工控行业,以抗干扰和产品的稳定性为重点。(硬件设计+软件算法提高抗干扰)
    系统和内核均为自主研发,代码由绝大部分的C语言和少量汇编组成。从上电复位开始,都是一条一条敲出
    来的。
    同时系统集成了很多工业常用设备驱动:
    (1)电机类: 伺服电机脉冲S曲线算法,变频器控制(模拟电压调速,多段速调速),步进电机控制,直流无刷
       电机控制等。
    (2)电机类辅助驱动:ENCODE编码器行程反馈检测,限位和行程开关检测。
    (3)输入传感器:Hall传感,红外对射和自收发传感,形变传感(应变片),气压传感,温湿度传感
                   等等。
    (4)输出控制:晶体管输出驱动,普通继电器输出驱动,固态继电器输出驱动。
    (5)逻辑管理表:高速信号和低俗信号的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管理表;
                   CPU直接IO管理,无须PLC下位机。(点数不那么多的情况下)
    (6)模拟小信号: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处理。
    (7)存储设备:EEPROM少量参数存储,FLASH大量程序组等存储。
    (8)人机输入输出设备:
       8.1输出类:
       LED数码管;
       LCD单色屏驱动常用分辨率和尺寸;
       TFT彩屏驱动从4.3寸到19寸,常用分辨率。UI的图层叠加,菜单切换和弹出,机器动画的显
                 示效果。
       8.2输入类:机械按键,电容触摸按键,触摸屏,USB鼠标。

网友A:
顶一下.
的确有特色, 并且增加了在工控领域常用的相关模块的驱动软件.
不错, 不知道现在支持哪些处理器了, 有机会希望能玩一玩, 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