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6A的IO口高电平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5):
PIC16F876A的IO检测高电平电压为什么1.2V左右就认为是高电平啊?
我做了一个RC测温的实验:
在检测电容上是不是高电平时我发现,电容一旦到1.2V左右RA口IO就认为是高电平了,为什么啊??我纠结了一下午!技术手册上说是VDD-0.7的范围才是高电平,我的是5V!下面是波形,中间那个小尖峰就是让单片机等待高电平的波形……可是才1.2……

楼主:
我在简单补充一下这个波形的简单的程序说明吧: TRISA2 = 0; TRISA3 = 0; TRISA5 = 0; RA2 = RA3 = RA5 = 0;//给电容放电 [……]//延时程序不写了。为了确保让电放光。 TRISA3 = 1; TRISA5 = 1; RA2 = 1; while(!RA5) //等待RA5为高电平,就是产生那个小尖峰的波形 time++;

网友A:
注意看这个端口输入特性是ST的还是TTL的,TTL的1.2V认高电平很正常。

网友B:
LS正解,A口为TTL..

网友C:
各种口的高低电压都不一样  可以BAIDU一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45901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