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频率串到地上了,怎么才能消除呢??

楼主(2011-11-25):
板子上有个24V转1200V高压的开关电源,下图为我把示波器地跟电路板地连到一起后的波形,探头悬空

下图是,电路中某个电压的波形

测试了一下电路里其他电压,比如给运放供电的+-15V,波形中都有叠加50K左右,Vpp50mV的电压,基本上每个电压点都有这样的波形,

问题是:怀疑是50KHz干扰串进了地中,

怎么才能滤掉这个干扰呢,它影响了整个电路的精度呀~~,高手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第一个图是测得哪??没说清楚,怎么测的

1200v是给你整个电路板供电的吗

楼主:
1、就是示波器的地接到了电路板的地上,示波器探头悬空了
2、1200V电压给绝缘电阻供电,然后测绝缘电阻流过的电流,测电流用电路板上的运放,运放供电是+-15V,

1200V电压是用24V直流电源变换的(一个高压模块),

3、我用示波器测电路板上的电压,基本都有这个50KHz的干扰,应该是产生1200V电压的开关频率

谢谢

网友A:
1、你把示波器探头也接在地上,看下波形,估计也有这种干扰
2、若是测地线上也有这种干扰,应该算是共模干扰了,需要用共模电感滤波吧。
你搞定了告诉我

网友B:
好像是Y电容没有搞好

楼主:
请大家再给出些解决办法

网友A:
我告诉你的方式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加共模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什么地方加共模电感,加什么样式的共模电感

网友A:
在正负15v 进板子后加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347-1-1.html

网友B:
Y电容你没有试?

网友C:
看应用情况,许多场合下是不不必消除的。硬要这样做,那是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系统供电部分24V,+-15V都是买的开关电源供电的,开关电源内部都已经有x,y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没有作用,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D:
地线接大地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尝试了?
在电源处加共模电感?

如何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V和地,三股并绕,在磁环上绕了3圈,然后上电路板供电,没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地线肯定是接大地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三股线 先绞合在一起,然后绕磁环,多绕些圈数,3圈太少了,吝啬,呵呵。
绕30圈差不多。
试试

还有个问题你那个1200v DCDC 不工作的时候, 电路+ - 15v 中也有这样干扰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00V不工作时,是没有干扰的

我再试一下吧

网友E:
我几天前做了一个简单的共基极输入电路,即便是三极管不加电源,输出上还是有信号,只是振幅小了许多,我就怀疑信号通过地传进去了,我的地,也就是电源的负极,没有接真正的大地,我没有试接了大地后什么效果,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
使用分离元件,将电源的正负极及地都与后面的电路隔开,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