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给助学板上了9V电源之后

楼主(2011-11-25):
一股清香散发出来,之后down不进程序,悲剧!: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查了一下原理图,发现有个排针连着电源,拔下排针。尽然又能烧进程序了,大喜!: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A:
晕,都有香味了,还能用?

楼主:
晕,插上J1就不行,不是D2挂了就是LM117亡了,明天找个万用表查一下。

楼主:
可怜的串口也不行了。看来只能玩tinyM0了。

网友A:
是否9V电源接反了??LM1117应该能承受9V的,压差不到6V

D2不会坏的,奇怪

网友B:
看看下批把R34换成保险.

网友C:
我今天拿到的板子上面,D2 位置焊接的是0805封装的 0 欧姆电阻。而且,看到出来,是后来手工焊的,呵呵。不过,我并没使用USB供电。而且,上电之前先把 J1 跳线拔掉了。

网友A:
俺一直是用USB供电,没出现此问题

网友D:
如果线路不改,短接J1,USB和外部电源同时输入时,USB口可能会挂掉的,这是我改过的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D:
dong_abc:如果短接J1,你插上USB再插上直流输入,是直流电压直接接到USB的正电源了,因为D2板子上面为0R电阻,不是二极管。冒烟的可能就是标号为D2和R34的2个0R电阻。

网友A:
可能,假如外接9V和nulink,nulink可能要坏。LM1117估计不会坏。助学板的外接电源标注的是5V。

网友D:
恩,是的。还有仿真接口那部分的三个上拉电阻R21和R22去掉,R23要上拉到3.3V,不能到VBUS,这样就可以允许5-12V之间输入。

楼主:
这个要注意,平时都是用9V适配器,习惯性的插上了。我就是外加9V和NULINK,NULINK没事,MCU管脚坏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