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的重要性!!

楼主(2011-11-25):
想问一下大虾们,在大学汇编学的不是很好,在工作中用的多不?个人认为C还是很容易的,学汇编的必要性大不大?该如何深入的学习!!

网友A:
大学汇编一般教的是8086,屠龙术罢了,汇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熟悉硬件结构。要学到单片机上来学,至少认真学2种单片机的硬件,后面你就灵通了。

网友B:
汇编最起码要看懂程序
C语言指针是灵魂。。。学好也不容易。。。

网友C:
简单的汇编还行,例如8位机尚可。
档次高的一般主张远离汇编,当然启动代码的汇编还是要明白的。

网友D:
通过汇编指令熟悉不同MCU的架构特点

楼主:
我感觉底层的驱动是汇编写的吧。

网友E:
如果是做嵌入式工作,至少要懂得一种汇编。汇编是绝对必要的,不论是哪种。

网友F:
调试程序的时候很有用的 除了汇编 还要熟悉相应的函数调用规范

楼主:
就是汇编有点难啊
:lol

网友C:
就是汇编有点难啊
:lol
引用 楼主:

MCU,ARM的汇编相对DSP的汇编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