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合路,分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小,例如,天线端将GPS信号和GNOLASS信号的分别通过LNA后放大,然后合成一个电缆,传递到基带板上,基带板入口处将信号再一分为二,交给各自的下变频进行处理。

现在请教如下:
1)合路,可以直接将两路信号连在一起吗?
2)分路是,是直接可以将信号分成两根线吗?

如不是,业界常规做法是???

谢谢。

网友A:
合路的原则是二者频率差足够大,不会互扰,合路主要是阻抗匹配,分路则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