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在不同的频率段怎么点亮LED灯?

楼主(2011-11-25):
想在频率在0—1000时点亮一个灯,在1K-1MHZ时候点亮另外一个颜色的LED灯,自己写了一些程序,但是点亮LED的功能不能实现,那个大侠给看一下,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_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k[8];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x,t;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TMOD=0x25;  //T0计数 T1定时
TH0=0x00;  //计数值清零
TL0=0x00;
TH1=0x06;  //250us
TL1=0x06;
EA=1;
ET0=1;
ET1=1;
TR0=1;  //T1优先级最高
TR1=1;
while(1)
{
  x=((t<<16)+TH0*256+TL0);
  while(x/10)
  {
   k=x%10;
   x/=10;
   i++;
  }
  k=x;
  lcd_pos(4,1);
  for(i=7;i!=0;i--)
  {
   lcd_wdat(k+48);
  }
  lcd_wdat(k+48);
}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
  while (x--)
  {  for (i=0;i<120;i++);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
    if (t>=0&t<=1000)
{ led0=~led0;
   DelayMS(150);

}
  else if(t>=1000&t<=1000000)
  {  led1=~led1;
   DelayMS(150);
  }
  else { led2=~led2;
     DelayMS(150);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num++;
if(num==4000)
{
  TR0=0;
  TR1=0;
}
}

楼主:

说明一下,LED阳极接5V电源和上拉电阻,阴极接单片机P1.0,P1.1,P1.2口

楼主:
恩,这是真的,当初学的是汇编,刚刚开始C,大家见笑了啊,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的灯是指示作用还是闪烁频率啊?1M?

楼主:
只是做指示作用,频率由1602显示

网友B:
不是汇编和C的问题,你不会规划程序和编写程序,与语言无关,推荐看我的帖子。

网友A:
那很简单啊, 做个判断不就好了嘛。

楼主:
嗯嗯,谢谢NE5532,我正在学习你推荐的。

楼主:
还有谢谢八楼,我做判断了,但是不能正常显示,不知道哪儿错了。

网友C:
楼主要做个频率计,知道么?T1定时250us有什么用?

楼主:
是定时250us,然后计数4000,就到一秒了,这样的。

网友D:
这是从汇编转C的必经之路,LZ加油,这道坎必须要过的 (⊙o⊙)

网友E:
路过,祝LZ早日学业有成。

楼主:
看看NE5532老师推荐的那个宝书,会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