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模拟地

楼主(2011-11-25):
问一下:
                AD9883a图像处理ADC芯片,电源有 VDD,VD和PVD 分别是 数字电源,模拟电源 和PLL电源。有很多GND,但是datasheet里没有说明是AGND还是DGND,要布线的话,AD9883a的GND 是归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呀?

楼主:
忘了附图

网友A:
不分彼此,GND为所有信号的参考地。此地入地层,注意信号线分开即可。

网友B:
其实不用分。
如果要分的话,一般情况下,VDD旁边的GND对应的是VDD的GND,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