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电跳闸

楼主(2011-11-25):
最近做了个开关电源玩玩,可是不知道怎么原因,一上电就跳闸(开关电源保险丝么有断)  检查了N边都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跪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A:
没有限流电阻,通电瞬间给220uF电容充电,电流过大,烧毁保险丝!

网友B:
通常要串联一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解答~!该怎么解决~!谢兄弟了

楼主:
3# zhaohe2001 您好,请指点下   哪里修改~!谢谢~!

网友C:
用NTC代替保险

网友D:
不经过零线和火线流走电流会引起漏电跳闸,或者是电流过流会引起跳闸,你最好检查清楚再上电

网友E:
楼主,能稍微给我说下开关电源里面的EMC滤波和二极管那部分电路吗?
我这的开关电源已经爆了2个了,买的别的公司的。

网友F:
有几个问题:
1.C14处要并一个稳压管进行电压钳位
2.光耦U1的输入端需要并接一个1K的电阻
3.没有上电限流NTC,1N4007可能抗不住上电冲击